維明基修方法

楼主(2008-12-27):
 1、明基液晶顯示器能否正常開關機(指示燈沒信號為黃色、有信號為綠色)、仔細看屏上是否有變化,一般不仔細看是看不到顯示屏有變化的哦,看仔細啦。有變化或能夠正常開關機,表示主板完好,這樣的情況就屬於高壓板沒工作,沒 點亮背光燈。
  2、拆開機器,首先檢查高壓板(插110V的那塊板),螺絲鈕開,別偷懶,把電源板和主板都拆下,這樣比較好取下電源板。
  3、測量C5707、FQU11P06(有的機器是用FU9024的)、是否損壞(擊穿)、如果損壞(擊穿),將他拆下來,在看  .22/160V電容外觀是否有變形,如果有變形請更換,如果電容沒變形就不管他。
  4、將損壞的器件更換新的,如果怕上電再燒,你可以將高壓線圈一起換掉,如果為了節約成本你就先不要換高壓線圈上電測試,如果在次損壞C5707就需要更換高壓線圈(大多數損壞C5707最歸禍首就是高壓線圈引起),
  5、測量高壓板供電部分是否短路,如果無短路,請將保險(PF801)換上新的(一般損壞C5707,保險肯定損壞),如果你手上沒有此保險你就用細銅線連接起來,此保險為3A。
  PF801請用電阻擋位測量,否則測量不準確。

  不懂怎麼維修電子的朋友維修步驟:

  1、明基液晶顯示器能否正常開關機(指示燈沒信號為黃色、有信號為綠色)、仔細看屏上是否有變化,一般不仔細看是看不到顯示屏有變化的哦,看仔細啦。有變化或能夠正常開關機,表示主板完好,這樣的情況就屬於高壓板沒工作,沒點亮背光燈。
  2、拆開機器,首先檢查高壓板(插110V的那塊板),螺絲鈕開,別偷懶,把電源板和主板都拆下,這樣比較好取下電源板。
  3、更換C5707四隻(Q809、Q808、Q816、Q815)  4個高壓線圈 (T001、T002、T003、T004),   2個FQU11P06 或是FU9024  (Q812、Q805)。PF801保險(此保險為3A)。

网友:
台湾的高手,那请问一下11P06,C5707各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文章标题有问题,“維明基修方法”,内容不错。

网友:
楼主太帅了!谢谢分享这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