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坏了 不能通电~~~~~急```

楼主(2008-12-27):
富士康主板PC661 无法通电,换了一个电源还是没电
上次维修时候是CPU风扇故障 拿去维修商修理 说换一个CPU风扇就可以,当时主板有两个电容爆掉
现在换了电容和CPU风扇之后 问题更严重了,现在干脆开不了机不能通电了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哪位大侠来救救火........
开不了机

网友:
上次损坏的电容是这两个
电脑是中柏新鲜310N

网友:
问题不明了,难以回答,不能电,指按开关无反应的话,那把待机条件都要测一下且要看看有无短路等
[
]

网友:
估计LZ不是搞维修的
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站去吧

网友:
应该是无触发,主板上通常都有通电指示灯的,不管怎么说,不是搞维修的最好拿到专业维修站去,免得自己乱搞而扩大隐患............

网友:
我把主板跳线都弄掉,裸机测试也没电
郁闷的是这主板上面没有电源指示灯

网友:
晶振起振没?南桥有待机3.3V没?代换下IO试下!!

网友:
我把主板跳线都弄掉,裸机测试也没电
郁闷的是这主板上面没有电源指示灯
不对啊,要跳线对了才能上电啊

网友:
说清楚问题
问题不明了谁能回答啊

网友:
此板一般南桥坏得多!

网友:
有没有3VSB,触发条件都满足不,32。768晶振启振没,COMS跳帽有没有3V左右的电,都有。把I/O换掉,还不行的话,查电源14脚和I/O还有南桥所组成的触发电路

网友:
先要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了,如果说就查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