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超频后,显卡损坏如何维修

楼主(2008-12-27):
一块P4M800的主板 上 P4.266 CPU ,把频率由133超到150开始一切正常,但听到吱吱声,开始认为是电源发出,后来再开机已经黑屏,
但能通过主板的自检.但开机没有任何显示,把频率降回133或放到其他主机上该显卡仍然黑屏无显示;显卡边面没有明显的电子元件损坏,
是新手不知道如何下手,想学习一下望大家指点|,先谢过!

网友:
先查DC-DC电路,核心供电,GPU。

网友:
那个显卡只有一个开关管 两个贴片电容   还有其他一些小元件

网友:
我修过一块因为CPU超频烧坏的5200显卡,换了一个GPU下面的一个芝麻大的贴片电感后正常,你也不防拿放大镜仔细看看有没有元件有异样

网友:
那要除下散热片才看到了.....不知道之前超频发出的吱吱声会跟那个元件有关系

网友:
那可能就麻烦了哦  主要还是仔细观察

网友:
我用的是飞利浦显示器....该卡开几的时候显示器的指示灯是由"橙色"变为"橙绿色"而非正常变成的绿色.我想请教重点排查那些元件

网友:
不用排擦了啊 报废了啊 和我的一样 崩溃

网友:
不是把,,就这样完完了?

网友:
刷下mx400 64m 128位的bios,不行再换1084稳压器。再不行就88.。。。。

网友:
我给你传一个你这个显卡的bios吧

网友:
mx 400 bios

mx 400 bios

GeForce2 MX 400显卡最新BIOS.zip

网友:
为什么要刷mx 400 bios???我只是主板超频坏的,,不是显卡超频的

网友:
哪个1084 是APL1084 AE8C7 可以用APL1084 ad302替换的吗?怎么判断这个元件的好坏?

网友:
先查DC-DC电路,核心供电,GPU。刷下显卡的bios

网友:
你这卡  在我这就是垃圾  赶紧扔吧!不值个钱,性能超级烂,连3d高点的3d屏保都玩不转!

网友:
哈哈,,,就是不太值钱才自己学着弄啊,,,搞坏了也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