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用电池才会屏暗

楼主(2008-12-27):
说真的,我有和别人交流过的,但是在论坛里要打好多的字我就有点不想了,现在我用别的想法去想,我把我现在当作是一边练打字一边和大家交流.
    前两天收的X31这机是这样的,用电池开机呢是屏暗的,进系统呢是黑屏的,过一会会自动休眠.(用电源可是什么都是正常的哦)开始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入手,就是BACKLIGHT_ON电压没有3.3V根据我的经验维修呢就是把IBM芯片的55脚给翘起来.电压就有了用电池就不会屏暗了(这个IBM55脚我目前修了好多台机屏暗了,总是翘起这只脚就好了,一直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希望知道的朋友和我说下)最后呢~~~前面我猪头想的那些时间就不说了,后来是量到休眠开关那有4V,我心想,为什么会有点偏高了电压呢?应该是3.3V的.就把R898给拆下来断开供给休眠开关的电压,谁知电压没降哟,反而更高了,大家说说有多高吗?24V(这是PCB短路问题),吓死人了吧,后面就把R898连到休眠开关的那线给弄断了,自己飞线一条,OK啦!高高兴兴的装机出货.
   说真的,我真的是一点思路都没有,顺便请教下大家,思路是从何而知的呢?我好想学习.

网友:
把55脚翘起会不会没信号的时候白屏啊

网友:
断55脚有电压和他的那个上拉有关系~相当于断开U3的55脚后其输出电阻变为+∞~
这个故障在没断开55脚的时候上电后U3的55脚输出电阻可以认为是对地很小的自然没电压过去~
不知道你有没查过VGA_BLON或者换个U3~

网友:
大开幕说得是有些道理哦,好的,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我的R50用电池不会暗屏,用AC才会暗屏

网友:
请问IBM芯片是什么芯片,是开机芯片吗

网友:
这种情况是板层中有漏电.楼主挑起IBM PIN55后,理论上合上屏后,屏还会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