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主供电...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8-12-27):
845一块主板..全板无复位..CPU无主供电....北桥发热....桥上的电容上的阻值有几个非常低23...桥供电正常.....1.5V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先修CPU供电,有没有上假负载测一下

网友:
北桥烧了导致CPU无电压,那肯定就没有复位了。

网友:
测量CPU供电输出处是短路
没有短路的话,再修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