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显卡-铭瑄7300GT钻石加强版

楼主(2008-12-27):
客户送来一块铭瑄7300GT钻石加强版说是点不亮,上机一测故障是一会亮一会暗,启动到windows的界面就又重启,反反复复。
检修:开始怀疑是不是哪里短路了(短路能点亮么? ),拔下来测试板子上所有的电容、电阻和电感的对地电阻,没感觉有问题,都很正常啊!就怀疑是供电和MOS管有问题,把几个MOS管和三端稳压器都给拆了下来测试,MOS管(APM2509N和APM2506N TOP252)用电表测,黑表笔接中间的脚,红表笔测其他两个脚,分别是500多和无穷大,看资料应该是正确的;在测三端稳压器(UTC 78D05AL),从左数1脚为输入脚,中间2接地,3为输出:测出六组数据,分别是黑接1,红接2为568;红接1,黑接2为无穷大;黑接1,红接3为583;红接1,黑接3为无穷大;黑接2,红接3为1374;红接2,黑接3为621;不是太清楚阻值是不是正确,感觉大概不错;于是就奇怪了,都没问题,难道是显卡芯片挂了,郁闷!把它们又焊上去,想给客户打电话说修不好了,但存着侥幸的心里上机试试,结果点亮了,也不暗了,一切正常,进入windows界面,运行4-5个钟头没问题了,嘿嘿,这块显卡被我这个菜鸟给整好了,幸运啊。后来想想应该是三端稳压器和MOS管虚焊了,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mos管虚焊我还没遇见过,不过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有招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型号,一样的故障!开机有时候就蓝屏,蓝屏时显卡风扇会停转!看来是通病吧?还没有时间修!(自己的机器)怕没LZ好运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