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A815求助

楼主(2008-12-27):
昨天接了一台联想昭阳A815,客户送来的时候故障现象是开机不加电,插上电源连充电指示灯都不亮。拆开机器测量开关有3.3V电压。无意中不知道把哪里点了一下(用万用表随便量了某处)竟然机器自己就开了,而且能正常进入系统。但只要把电源多拔插几次就又开不了机了!充电指示灯也不亮。只要把机器动一下就又能开了。已经加焊过电源管理心片还是一样的问题!
    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入手啊!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是不是某个芯片触发电路故障,表笔正极测量时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