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高压板

楼主(2008-12-27):
请帮忙看看这块板子该如何改.小帝初学.请各位大哥不吝指教.具体是接线方式.跟操作.

网友:
其实很简单,首先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负极多是接在电容的负极上.
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办法是看电容的标记了,假如6V左右那么就是3.3V的,假如电容上标12V左右,那么输入电压肯定是5V,假如是24V左右或以上,那么就是12V,以次类推,把电容上所标的伏数除以二,最接近几伏就是几伏了.
有的人说按这样接了,还是不亮,或者只是闪一下就灭了,是的有很多高压板多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的,最多中间有个小电容,应该很容易辨认的,控制脚一般是3.3V和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所以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多是3.3V的情况是,可以直接合并.
多余的脚怎么办呀??让他空着好了,不用理它

网友:
我测里一下.原板和驱动板之间的接口,电压达到了16V   还有就是刚好5V 怎么是怎么回事?不是电压在12V么?板子上标的是+14.现在晕了.不知道通用的高压条能不能用?会不会电压不正常而烧毁其他的东西?

网友:
你这个不好改的 你那高压板 跟电源口离的太近了。还是用一个小电源板和一个高压板改好了!

网友A:
这种板很好改呀,我改了很多的,这是联想或者方正上面的板子在正面有标记的正12V接高压条带保险的那端负极接高压条的负极还有on/OFF是高压板控制ADJ是亮度控制,接好这4条就OK了呀。再有高压条的电压范围在12V-20V之间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学习学习 只会改笔记本的 也改过液晶的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学问啊

网友:
为何不修啊?说不定可以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很好改呀,我改了很多的,这是联想或者方正上面的板子在正面有标记的正12V接高压条带保险的那端负极接高压条的负极还有on/OFF是高压板控制ADJ是亮度控制,接好这4条就OK了呀。再有高压条的电压范围在12V-20V之 ...

请这位大哥留一下联系方式。我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改错了,现在接好后现象是开机一秒就黑屏。以前没有改还是10秒左右呢。原板上面要不要卸什么东西?QQ:563031905
还有一点。以前开机前三秒左右显示器颜色有点发红。慢慢就正常了。到了10秒左右就黑屏了。仔细查看显示器有暗影。

网友:
有价值,谢了

网友:
以前开机前三秒左右显示器颜色有点发红。慢慢就正常了。
=======================
這很明顯是~~"燈管老化"~~不良的現象

我是覺得你燈管有問題~所以你改用高壓條~就會开机一秒就黑屏。

网友:
哈哈
是屏幕发红是灯管老化了
该通用高压板是没有用的
建议换灯管试试
找4个灯管挂到外面看是否还灭!

网友:
其实改高压板很简单的,就是接三根线(一般我不接亮度调节),电源线,开启信号线,地线,
电源线直接接电源板的电容正极,开启信号线在原高压板上找,线都是从驱动板接过来,中间接一个三极管基极后接高压控制芯片!

网友(2009-08-12):
这种现象应该是灯管坏了,你这人是4灯窄口的,.先拿一边不接灯管另一边接上再开机.你看闪不闪,不闪就是你没接的这边坏了.换之OK

网友:
灯管坏了!高压条只要三根线就好!供电,地线,控制信号线

网友(2009-11-28):
主要就四各线,正负极,开启信号,亮度调节,把这四根线接好就OK了

网友:
哈哈。是唯冠的板。
把Q9上面的两个电阻  靠近Q9那头  的两个焊盘接起来
能禁用不平衡保护电路。
如果是开机10s黑屏的话,可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