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换七七五座子

楼主(2008-12-27):
前些天一同行拿了板方正品牌机的板子过来,说是U座坏了,偶看了下他自己搞过了说是没有座子让我给他换一下,嘿嘿!技术不好就直接说吧,居然还那样说,当时我就觉得心里边儿不爽,但也得换吧换了之后一可以顺便练练手,二可以让他看看我的技术还是比他好的,嘿嘿!因为他以前就在我现在上班儿这儿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好比的因为他以前不换南北桥而现在我们这儿只要客户愿意出钱不管什么桥都换,还是转入正题哈!那板是华硕的小板,看了下他自己都可能吹了一两次了,我也没抱什么希望,当时也没什么事做,也没多想把我的专用工具往桌子上一放,哈哈!就两根办公桌的滑杆,然后把板子放上边儿用光驱一压然后往座子上边儿倒满了松香水,就开始用大风筒吹板子了<注意这里我犯了个大错误,当时没点他板子>,冬天了换这种七七五的座子欲热是很重要的,偶欲热都做了两分钟左右,用手摸了摸板子两边儿感觉可以了就直接对着座子下边儿吹,吹了三十秒后偶就换一个手然后用大风筒对着U座吹,这时候就可以感觉到那两根滑杆多么重要了,因为上边直接吹的话风大了板子会变形,而有了它们板子基本上是不会的,取座子的时候可以直接吹上边儿吹久一点儿,因为那样就算U座变形了也没多大关系,又过了三十秒后,用手直接去拿座子的压杆轻轻的左右动一下如果能动了就可以取下来了如果感觉动的还有点儿吃力的话千万不要硬取,不然点就掉了,我取座子都是用手的,那样感觉好些,取下后直接用烙铁把板上的锡拖掉然后洗干净用手摸着不刺手就行了我从来不用吸锡线的那样反而接触不好,我用的是台湾的QSI牌子的焊膏,个人感觉还是挺好用的,(不是打广告哈!)上座子的时候先把板子上刷一层焊膏,为了安全,我把座子上也是刷了的,而且新买的U座我都是要把边给削了,因为华硕维修站也是这样搞的,(问我一个在那里边儿上班儿的朋友的),上座子的时候也挺简单的,直接对中间的白框就OK了,放好后就是吹了,也是大面积欲热,然后对着U座下边儿吹,然后是换手上下吹,现在也要注意吹板子上边儿的时候要速度快点儿不然针就变形了,我都是跟着感觉走的,感觉锡珠已经要化了,就再加一些松香水接着继续吹,再吹上一分钟左右用手左右轻轻动一下压杆,如果能动了就多动两下就停止加热了,注意了七七五的座子都是不会自动归位的不像四七八的,所以都是只有自己去给它一下回力,让它归位,之后就是冷确清洗了,哈哈,洗好之后,上测试座一看,嘿嘿!居然一次性全亮了(以前都是要吹两三次才搞定的)有一颗灯没亮因为以前就坏了,通电试机.晕,居然不复位,打电感阻值,0欧,当时那个急啊,打了个电话问同行,他说只是点不亮不可能不复位的,感觉就像说是偶把他板子给搞坏了,郁闷惨了.没法吧把刚换上的U座取下来一看没有短路.又郁闷了,这时候才突然想起,哈哈很多华硕的板只要是用LD10100做下管的,电感阻值都是0欧,不是短路的,(刚才急了没有多想)然后又换了个U座,上上去之后还是不复位,这时候才想起打电压,哎,北桥的一点二V没有,导制不复们的,换了管子复位了,但是板子跑D0,CPU没工作,因为测试座上还有三个灯没亮,想也没想直接打电话给他说板子搞不好了,因为偶是提成的就百分之三十,换个座最多收他八十块可能还要讲价,而且刚才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那话就好像是说偶把他板子搞成不复位的,换第二个座时我也就没报多大希望了只要能修复位就行了,嘿嘿他损失可就比偶大了那板子在我们这儿不好买到.最后还想说说,以后修板子的时候真的是什么人都不要相信连同行也一样,拿板子来全都点了再说,以免最后出什么问题,能解决还好,不能的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还是东西拿来了~上自己测试一下再换
免的 本来就有问体~对方说没有可以开机的

网友:
LZ能用风枪换775座
[佩服

我只用风枪换过两次,都失败了
从此以后就不敢用风枪换了

网友:
其实是你在职场呆的时候不注意细节,就算不管他好坏与否,你应该自己点一下,对诊断问题与精确定位都有好处,还能避免很多误会发生。吃一劫长一智啊.............

网友:
就是啊!!我以前就遇见过这种人 哎 郁闷的很哦!!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
这样的人不少  我也遇见过  吃一劫长一智啊.....

网友:
呵呵LZ看来还是学到了东西了哦,我拿到手的板子都要自己点一下看看情况,不轻易相信别人说的

网友:
真是同行如仇家呵

网友(2009-02-06):
呵呵!
社会就是这样哦

网友:
牛!成功机率不大

网友:
别人的经验教训就是宝贵的财富

网友:
我只是用风枪换478的座子,775的还没敢试过!正如楼主所说的,在正式焊接前,板子的预热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这个板子虽然来时你没有点,但也不能确定是同行在蒙你,也有可能是1.2V供电的管子本身就性能不良了,在加热的时候加速了老化,所以没换座之前真的是有可能能复位,已经都搭上两个座子了,应该给他修好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