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代码跑D0

楼主(2008-12-27):
不久前接到一片AMD 462具体什么牌子已经不记得了(那时我还没注册呢),开机直接跑D0,因为跑D0一般就是BIOS、CPU座、北桥,首先就把BIOS刷了一片,没反映,接着就量CPU座开始认为是CPU坏了(因为那种CPU容易坏)都不行,没法开始要认为是北桥了,最后发现北桥边的一个电感被撞开了一条缝,用烙铁加焊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您无私的奉献将造就更多的维修人才........

网友:
供电 很重要 啊

网友:
对的,我有块主板也是DO,故障为CPU座虚焊,加焊后问题解决

网友:
可能是cpu坏了,或者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有时候碰巧能看到元件掉的,就容易修一点,看不到元件坏的,头就大了

网友:
LZ能查下那个电感连接的什么信号或者电压吗?

网友:
谢谢拉
do的情况太多拉
今天有学会拉一种

网友:
北桥供电开路,应该不复位啊,当时为什么刷BIOS啊,不解

网友:
DO一般为不过CPU吧,北桥供电也很重要啊,能说说是那个元件坏了吗,起什么作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