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平显示器太亮有横扫描线的故障处理

楼主(2008-12-27):
17纯平显示器太亮有横扫描线,高压包上没有亮度调节按钮,也没有找可调电阻器。各兄弟像这种情况怎样处理?

网友:
一般多是加速极电压G2过高造成 有些品牌显示器如三星 G2电压产生电路是有一套独立的整流,滤波,分压电路 分压形式是固定的 假如这其中一些材料有变质和损坏的 G2电压输出将会偏离厂家设定电压。
具体表现为:
G2电压过高:图像过亮 往往伴有回扫线
G2电压过低:图像较暗或者黑屏
一般正常电压为+120V~+350V之间

网友:
还要注意G1电压,G1负压过低或者没有负压,也会造成亮度过高,不知你你G1,G2电压是多少?

网友:
多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G2电压原为510V,与地接100K的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