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后唤醒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27):
睡眠后唤醒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不显示

网友:
这类休眠故障,一般都是换个南桥。没办法也就很难找故障点了。

网友:
我猜测是BIOS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个本本。 他是进系统 一会就自己待机了。。在唤醒也无显。。给我说说。。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我想是因为芯片 ,老化了吧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更新一下驱动程序。用最新的驱动

网友:
多半事系统得问题

网友:
可能是系统对高级电源管理支持的不好,换个版本高一点的系统试试!

网友:
你这个机子是华硕的吧 我以前遇到过一台 它的故障是待机后就没办法开机了 电流就到0.8左右 正常能显示的应该是在1点多安 按开关关机开机也一样 非得把电源头重新插拔 才能开启 南桥做过了 BIOS也刷了 系统也高过了 它有个电源管理软件也下过了 一样没办法了 呵呵 干脆就把系统设置成不待机 嘿嘿 钱照收

网友:
很有可能是时序的问题,具体的你要查查各各状态下的开机时序了,也就是说有电阻或电容有老化或设计缺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招 还不错。。。。哈哈。。。值得考虑。。
但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哦,,他是进系统自动就待机。还没来得急设置呢。

网友:
同样问题我处理过的,一般都是刷新BIOS,升级显卡驱动,还没有碰到多硬件问题的!

网友:
我碰到一台类似的问题的华硕笔记本是显卡驱动不对造成的

网友:
华硕的机子一般是EC和南桥的问题,由于睡眠后会关掉一些电压,包括南桥,北桥,显卡电压,当唤醒的时候如果EC没有发出指令让显卡电压起来,就会导致此现象,根据机种不同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