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发个佳能MP160的清零软件?或者方法,谢谢。

楼主(2008-12-27):
谁能发个佳能MP160的清零软件?或者方法,谢谢。开机报e27
《1.关机状态下,按住“停止/重置”按钮,再按"电源"开机;2.保持“电源”按钮不松,松开“停止/重置”按钮,再连按“停止/重置”按钮两次;(此为进入维修模式);3.等到打印机停止动作,液晶显示"0"时,再按“停止/重置”按钮四次;4.按“电源”按钮两次,保存设置。 》
能进入液晶不显示"0"

网友(2010-01-08):
首先打印分为三种模式:(1、正常模式 2、维护模式 3、低级模式)

1、正常模式(平常进打印机的模式)

2、维护模式(清零方法)
1 )关闭打印机。
2 )按下并按住停止/重置按钮。
3 )按下并按住开机按钮。(此刻停止/重置和开机按钮都保持不放)
4 )释放停止/重置按钮。
5 )再连按两次停止/重置按钮。
6 )释放开机按钮。
7)等到打印机停止动作,液晶显示“0”时,再按“停止/重置”4次
8)按“电源”按钮两次,保存设置。

3、低级模式(清零方法+附软件(清零软件))
1 )把打印机从电源插座上断开。(就是拔掉打印机电源啦)
2 )按下并按住开机按钮不放。
3 )插上电源插头。
4 )按一下停止/重置按钮。
5 )释放开机按钮。然后电脑端会找到新打印机,
等自动安装完毕后,会出现一个mp系列打印机的副本,不去管它。
接着运行mptoolInk
Counters 是重置墨盒计数器。
打印机Waste Ink Counters 是重置打印机内部的费墨计数器。
EEPROM Operations 是对EEPROM进行备份恢复擦除的操作。
一般就只要点击Ink Counters框中的reset Black 和 Reset Color来分别重置墨盒即可。
完毕后,退出mptool,接着拔掉打印机电源再插上开机就ok了
一般情况下mp 160 的机器,换了旧墨盒或是没墨时。再有就是加了连供以后
经常会出现 报 E4 E5 E15 E16 的错误代码
E4 E5呢就是黑墨盒,彩墨盒坏了,芯片问题
E15 E16是黑墨盒,彩墨盒没墨了………………
另外补充一下
E3是卡纸
E2是5100 废墨单元的事

清0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