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一闪而过,求助各位老师

楼主(2008-12-27):
昨天接到一客户联想15液晶,现象是开机有显示,每换一个界面都会显示1秒,按电源开关也会显示1秒。因为没修过液晶无从下手,求助各位老师指点指。。。无电源适配器220V直接接入显示器
显示器
求助
联想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的问题,但不排除电源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任意代换其中一样便能确定故障点.

网友:
高压不平衡保护了吧!可能是虚焊造成。加焊一下高压板上的电容。

网友:
保护了?首先换高压板试试,问题还存在就查电源板!很容易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昨天我换了大滤波电容。。好了几分钟。盖上又不行了。后来怎么样都不行。我再把哪个电容给换了又好。连续几次都这样。。奇怪

网友:
换高压。。有可能是灯管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