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飞利蒲S5显示器使用中会黑屏,重新扒插数据线又可以,什么问题呀
黑屏

网友:
如果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先不用拔插,用多久会这样?若无规律可以活动一下插头部分,看是否问题出在插头上。

网友:
应该是插头上有虚焊吧,少了HV两个信号后会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