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没有3M,5M怎么修啊

楼主(2008-12-27):
我查了,是TB6808没有输出控制信号给MAX1632,哪位高手知道怎么修啊,TB6808我换了,
信号

网友:
你找下VR3它的第一脚出来的电压是不是3.3V呢?如果偏高了就是那个管子坏了!

网友:
我换了PMH2后,3M 5M就出来了,可是H8的晶振没起振,晶振H8还有晶振旁边的电容都排除了,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