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自检不过!!!

楼主(2008-12-27):
手里有快杂牌鑫益嘉的主板,型号为a232,
主板点不亮,报内存警.电压正常,无烧伤等明显的症状,
bios,i/o 也试了,还是一样,内存,cpu ,
也换了,还是一样,什么问题呀1!!!
能否帮忙分析一下急呀!!!!!

网友:
估计应该是BIOS坏了,刷还是刷

网友:
问题是找不到BIOS ,
用个杂牌的主板BIOS ,
还是一样,
望有的帮忙上传一个,
检测卡检测C1-B0,检测两次就开始报警

网友:
先刷BIOS吧。VTT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关键是找不BIOS,呀
怎么测VTT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虚焊造成的加焊下 还不行就重做BGA!!

网友:
打一下内存两旁的排阻正常不

网友:
量一下内存槽的二极体.

网友:
先BIOS吧  再换个IO试试。    再不行就做桥

网友:
个人意建
先用测试卡确定是那里问题,然后在做分析吧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多换几根内存试一试,有 些主板就 是这样

网友:
跑C1一般情况下是内存条有问题,我看你的内存供电没有测吧,一代的有的有3。3V的。2。5V,同时供电,还有上拉电压,你确定你都测过了吗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在保证电压时钟正常的情况下
重点检查内存槽旁边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内存到北桥的AD线是否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