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MP4

楼主(2008-12-27):
最初故障是不能开机,换了12M的晶振好,可是和电脑联机的时候没任何应,但是MP4显示已经接上电脑了,郁闷了好一阵,换数据线还是一样不能被识别,无意发现从数据线接口到主控芯片间的一个240的电阻脱焊了,补焊上好,能识别了,发出来给大家分

网友:
脱焊了,是什么意思啊??虚焊还是掉了。

网友:
从一开始维修的次序就错了,那有先换晶振的???

网友:
回山龙的贴

脱焊就是电阻一个脚完全脱离焊盘了,而另一脚没有

网友:
什么方案的主控 用12M的晶振, 貌似MP4用这个晶振的很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3 MP4 一般都是  12      我修机器一般从USB供电查走  只要供电都正常  我在连电脑  如果连接电脑没反映  我就换个晶振来看一下  在不行  短F 29 30脚看是否连电脑

楼上的那个MP3 MP4都用的12M 说出主控名称  2085 2091 3502 3504 3221 2608 2706 536
主流的24M 27M 25.576M 32.768M居多 修了3年多的MP3 没换过几个12M的晶振呢  (U盘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