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贴以资鼓励

楼主(2008-12-27):
一台17纯平。。偏红。回想老大讲的东西。。知道是在视放板那块故障。。首先检查VGA线。。3色都是通的。。没问题。。下来就查板了。。偏红应该是少了绿色。。就跑绿色线。很好跑。。因为板上面写有 参照其他2色的零件。。对比着来测(我真聪明 )没发现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到此就不会修了 技术不行。。刚学的嘛 发火了,,拿烙铁焊锡照着3枪线路一通狂补。视放。预视放。。主板过来的排线头。。VGA排线头。。还有个9脚IC。通通狂补焊//上电开机颜色正常 到这里得出有个结论:方哥生气。后果很严重。。此贴毫无技术含量。。发贴鼓励自己要认真学习。。大家加油!!

网友:
我也回复鼓励自己一下!

网友:
少色,首先要查的就是数据线到尾板,前置(12XX),然后(24XX)后在cpu rom,显像管

网友:
继续努力吧,多修点就好了,动手实践才是王道!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我也有台故障现象一样的 受LZ的鼓励,回头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