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96行可调.但就是调不到边,差3厘米多吧.

楼主(2008-12-27):
AOC996行可调.但就是调不到边,差3厘米多吧.修过的同行知道是哪个件坏了.麻烦告知.谢谢.急..
已经进工厂模式调了,还差不到一厘米!
[
]
工厂

网友:
行副可调调不到边一般都是换过FTB后出现的问题,
你若实在查不出是哪的症状可以把升压2极管后面断开,用一粗线(像ATX输出线那种),在FTB上绕几圈,焊接在断开的2边,若变的比原来更窄了,则把线反过来焊接一下。
另一方法可改变逆程电容的大小来改变行宽,但是我个人感觉没第一种方法好。

网友:
应该是里面电路有问题,查一下行幅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
能否讲的在明白一点?

网友:
哪里不懂,若是换FTB后出的这种问题我一般都在FTB上绕一线,用来改变FTB内部绕组的匝数/。

网友:
这个显示器什么都没有动过,按键不好用了,换键前就是这样,就是没有办法调
现在是换了键调不到边!这个会有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找不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枕行校正电路的问题,检查枕校管(TIP122)的C极电压一般在16V左右。如果电压不够的话也会这样。还可以在枕校管的基极到前置电路的输出级那里提高驱动电压。前提是在短路枕校管的C、E极时,行能满幅或更大时才有用。

网友:
谢谢大家,今天终于解决了,问题是RT401这里烧了,补焊的时候没有刮,所以问题依旧,刮开后重新补焊了下就好了,这个问题就这个地方控制!

网友:
一般可以改变逆程电容的大小来改变行宽

网友:
好经验,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只差一点满屏幕的话可以用一个小电容改变逆程电容的容量来实现满屏 但是缺点是有时候会损坏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