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43 R52跑55不做南桥解决问题

楼主(2008-12-27):
汇总一下:
是这样的,R288的第一脚连到南桥左上角的是吧!我们可以把BGA表面那绿色的漆弄掉后就出个小铜点,那点是和R288的第一脚是通的哦,55就是这个点空焊了.我们把这两个点连起来就OK了

[心在飞翔]
电路图分析可知,R288是时钟芯片ICS954201发给南桥USB_CLK的48MHZ频率的线路中的电路,如果R288南桥一端的焊点空焊,会导致南桥无法接收到USB_CLK,这样会使BIOS在初始化板载设备过程中发生无法初始化USB设备的现象,因此当55代码。

[老东瓜]
本人用这种方法修过N块R52的板了,比做桥更稳定,不过要提醒一下的是,南桥上面的线很容易被刮断的,所以在修的时候最好先找一个坏的桥,先对点刮一下试试,手法好了在去主板上修

网友:
OK上传图片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