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2-27):
一台佳能的lbp2900激光打印机,接上电脑后为无法识别的设备怎么修啊,有没电路参考一哈?
佳能
电脑

网友:
USB坏的不多吧,先换电脑和线试试吧!测一下数据对地的阻值!
[
]

网友:
1 换根好的usb打印线看看
2 检查电脑usb口是否有问题
3 打印机usb口烧掉

网友:
安装正确的驱打印机动,换线。检查打印机接口是否烧掉假焊之累的。

网友:
USB的四条线的电压为5V 2.5V 0.5V 0V,.,用万用表查过了都是通的没有脱锡
我认为是USB接口坏了,如何换啊

网友:
在换线、换电脑接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试着先把打印机USB端口先拆下来,然后再加焊主控芯片,而后重新补上USB端口试试

网友(2016-08-09):
主板坏了 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