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句:GM965上面电容的阻值最低是什么范围?

楼主(2008-12-27):
如题,另外,0508073这个电源IC谁有资料啊?或者说下它的工作条件,多谢了!

网友:
不完全对地一般都认为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0508073的芯片是DELL 1400主板上的,有2片。现在其中一片给965GM北桥供电的有一组电压出不来,互换了这2片IC现象还是一样。芯片应该没问题吧?把没出来的一组的电感断开还是没出来电压,对了刚来是时候是SMSC MEC5025-NU 芯片坏了,一插电就0.56A,换了就好了。现在故障应该是0508073另一组的触发条件没具备吧?谁了解这个IC的呢?指教下,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