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P4电源为何一直爆同一颗滤波电容啊

楼主(2008-12-27):
长城P4电源为何一直爆同一颗滤波电容啊
一颗电容用一两个月就爆,而且还是同一颗,200V 330UF的

网友:
查整流二极管,性能不稳了!

网友:
上次在论坛上看到类似故障,某位专家说是与两电容的取样分压电阻有关,可能其中的一只电阻开路了。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与200v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有问题了,你查查看吧。

网友:
应该是和另外一个电容并联的 压敏电阻爆了。换了就好了!   100%没错!

网友:
电容的取样分压电阻,其中的一只电阻开路了 :lol

网友:
两电容的取样分压电阻有关,可能其中的一只电阻开路了

网友(2009-03-04):
均压电阻坏了吧?

网友:
这两个电容必须一起换掉,不然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
两个电容相差太大了,最好要一样容量的  就好了

网友:
在均压电阻没坏的情况下,大多是你换的电容太差

网友:
两电容的取样分压电阻其一开路了,电容最好都换新的,电阻一定要相同。

网友:
肯定是取样电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