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主板不复位

楼主(2008-12-27):
板子不复位 可以开机 CPU 内存 AGP PCI都没有复位电压 此板有个ASM828G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他引起的IO是8712的 南北桥集成的 不知道怎么修 手上没有ASM8282芯片

网友(2010-01-03):
这个主板应该不是8282G 的问题  我找了一个好的上了不好使  io换了不好使
现在还在查找中

网友:
多半是IT8282的问题,我修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1.IT8282M主要是用于K8平台上的上电,各个电压的产生,以及cpu的PG产生。如果它坏了,可能引起不上电,无复位,电压不正常等故障。你最好是上网查一下这个芯片的PDF文件,看看它的上电时序,各个模块的工作是否正常。
2。尝试压桥,因为这种单桥的板子,有很多情况都是桥空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