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A不开机(进液) 以修复

楼主(2008-12-27):
联想旭日125A不开机,进过饮料。拆机发现主板上的芯片以经发霉,清洗主板后,用表测个个供电没发现短路的。通电待机电流为0。01和0之间变化。测3V和5V 是0。待机芯片是MAX1999,检测供电20电压是19V,6脚是12V,其余各脚为0。
请问各位MAX1999的正常工作顺序是什么。。。谢谢(

网友:
今天也正好修了一台联想旭日C466,也是进水,北桥是965GM,南桥是801HBM无铅的BGA,开机芯片KB9260,开始检查各供电没有短路,上电不能触发,待机0。01和0之间来回变化,后来用风筒加热南桥,就OK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啊,我的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因为待机没有3V和5V,
仔细研究了下MAX1999发现20脚加上电后,18脚应有个5V输出供给17和3和5脚,这样MAX1999才会输出3。3V和5V,换了个MAX1999后通电发现还是没有3和5V输出,测量18脚为0 ,和以前的现象是一样的,怎么回事啊,测18脚对地阻值为10欧,显然这个阻值是不正确的,将18脚外围的元件逐一拆下测量没发现有短路的啊,是哪里的问题呢,通过仔细研究图纸发现18脚还和PU8的1脚相连,拆下PU8后MAX1999的18脚的阻值变成了3K多。 检测PU8发现其1和2脚短路了,更换PU8后机器正常工作了。
PU8是个5脚的元件。

网友:
研究的很透彻,对我也是大有益处。此芯片就象是台机的电源一样,对吧??

网友:
楼主跑线路有一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