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的雷登ATI9550显卡不亮

楼主(2008-12-27):
我有一块技嘉的雷登ATI9550,128M显卡,黑屏,我测量5V,3.3,V12V供电正常,APM7313场效应集成块控制的VDDC没有电压,不知这电压正常是几伏,我另一块同样型号的显卡,花屏,量VDDC是1.2V,1.2V是VDDC的正常电压吗,我把APM7318拆下,加上两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电路板上已经留有脚位,是和APM7313并联的)试机也没有VDDC电压,哪位高手帮帮我接着应该怎样做,维修家电显示器之类的,我还在行,显卡我还是个初学者,还想问一下,显卡测试软件是在DOS下运行的,还是在XP下运行的,谢谢!

网友:
APM7313是俩个N沟道的场管,拿下来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软件是在纯DOS下运行,使用方法版块有相关说明自己收索一下。

网友:
多谢版主回复,我把APM7313拿下来测试是好的,应该查驱动APM7313那快电源驱动集成块对吗?不知这电压是多少才正常,我量GF5200的有1.4伏左右,是不是VDDC电压是1.5V呢?

网友:
VDDC电压应该在1.2V---1.5V之间也就是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