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硬盘通病的维修

楼主(2008-12-27):
牌子型号: ibm系列硬盘故障现象: IBM硬盘IC35L040AVER07-0型号只有上半声自检音,没有下一步寻道音(通病)判断问题: 解决方法:  进入 c:\pc\ibm_ldr\aver                 运行 pcibmavr                 用3-3-1查看RAM版本,                 在菜单中选择 3-5 加载与RAM版本对应的LDR, 即蓒BR}其他型号系列对应维修. 这是一个网友提供的    其实ibm的硬盘是很好修的(对磁磁响有效)。你原先跳的是|::|盘!跳成:l::|强制模式,这样就可以检测的到(这是强制主板bios认硬盘)。然后用pc3000v11的ibm模块去修!修的时候用lba扫描坏道!检测到坏道时!不要扫完中途退出。立刻进行内部低格。我用此法修ibm硬盘次次成功。再用mhdd检测,打开[Erase WAITs]选项.
    [Erase WAITs](删除等待):此项主要用于修复坏道,而且修复效果要比REMAP更为理想,尤其对IBM硬盘的坏道最为奏效,但要注意被修复的地方的数据是要被破坏的(因为Erase WAITS的每个删除单位是255个扇区)。Erase WAITS的时间默认为250毫秒,数值可设置范围从10到10000。要想设置默认时间,可以打开/CFG目录下的MHDD.CFG文件,修改相应项目即可更改Erase WAITS数值。此数值主要用来设定MHDD确定坏道的读取时间值(即读取某扇区块时如果读取时间达到或超过该数值,就认为该块为坏道,并开始试图修复),一般情况下,不必更改此数值,否则会影响坏道的界定和修复效果。
   我拿来试修了两个,修前校正了一下电路版,好一个,有一个反而变成了南海说的通病。听说现在有单独hrt的IBM摸块破解出来了,效果更好,我没用过。我是新手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
很好,专业人事,以后能多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