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佳和 H200 笔记本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12-27):
问题是这样的, 这个
笔记本
是摔过的,。 导致,主板 正向放, 左下脚翘起来了,真是命大既然还是好的。 但是,摔过之后,就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冷开机的时候,一切正常, 但是运行一段时间, V 字键就不停的VVVVVVVVVVVVVVV ,但是隔了些时间,没有V字拼音出现了, 但V键 又不能用了。 我把IO 也加焊了,还是没用,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如果换个IO手上又没有,请高手分析下,
备注:把键盘拿掉, 开机就进不了系统, 因为有 V 字母在做怪,要插上键盘按回车才能进去,
进去之后,把键盘拿掉, 还是一样的 故障......哎,没思路了
进不了系统

网友:
不要接键盘开机,用外接的usb键盘看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有试过呢? 如果, 外接正常呢?

网友:
外接正常 就很可能是IO有问题了

网友:
把键盘接主板接口的电容全部拆了看看,大多是这些给键盘信号旁路的电容有轻微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轻微 漏电》?? 嘿嘿,谢谢兄弟的思路
我不敢修了, 换IO 没把握, 关键是这个扳子那里 翘起来了, 等下弄的不好点不亮了, 那我就麻烦了。。

网友:
关键你要修好了才收得到钱钱撒,呵呵

网友:
老兄看了你的帖,我马上想起了我搞好过的一台NEC的笔记本,那是个键盘引起的问题.能开机,但是开机后有时会出现怪叫,或是花屏,后来,换了个新的键盘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我想你的这个问题应该也是键盘出了问题.跟IO没关.要不就是键盘的排线处.

网友(2009-03-19):
既然键盘那块有问题 干吗不拿个键盘试下呢 我跟你有同感 这几天都很倒霉 修的有的电脑 能开机 就是装系统装不了 我也没动他 过了几天 电脑不显示了 气死我了..

网友:
建议换个键盘试试 如果是io的问题 会导致几个键都不能用 不会是单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