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2-X开机不跑码,北桥烫

楼主(2008-12-27):
在学习修板的过程中碰到华硕P4PE2-X不跑码,00.
先测CPU供电
CPU供电低于正常值零点几伏,PCI,AGP,内存供电正常,开机排针电压2V,复位排针3V

后上假负载测得AD线对地有N多(具体10多个点吧)都短路,通电后北桥巨烫.
我对照了下478脚位图,A0-A23地址线全对地短路

是北桥洗白了吗?

网友:
三大供电都正常不,CPU座可能坏了,建意去换CPU座

网友:
这么多地址线短路?
再加上北桥巨烫
基本可判定NB坏

网友:
多半是北桥挂了哦

网友(2010-02-22):
北桥坏了一定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同意,北桥坏……楼主不要想了直接杀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