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焊下主板上的大电感(已解决)

楼主(2008-12-27):
昨天遇到一块杂牌845主板。测到电源下管D级对地短路。参考论坛上面的各位前辈的经验准备分别断开电源各相电感来缩小查找故障元件的范围。可是动用了8205,白光焊台,司登利2010E,威乐80W的无铅焊台等工具,大电感还是纹丝无动。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比较方便的取下主板上的大电感。

网友:
在板背面焊,使劲加锡一会就东了

网友:
温度打到380再下

网友:
可先拆下MOS管,进行维修,如要拆大电感可在正反面加热,再用烙铁(400度)进行拆或用小锡炉设备

网友:
放点助焊油,加点焊锡,开始吸锡小工具和烙铁拆!要是焊锡不喜欢流动,有可能是时间久变性了!

网友:
谢谢大家方法。现在自己找到了比较满意的解决方法,就是是8205和很早以前就雪藏起来的吸锡焊铁比较方便的取下了大电感,第一个电感动用了司登得2010E。打到300度吹半天没吹动,一急之下就把温度打到了350,这下电感就下来了。可是一看,电感外壳有点变色还点破口了。
后来找出了雪藏已久的吸锡焊铁,配合8205,很方便的把第二个电感取了下来,并且顺手把元件孔中的锡吸了个干净,

网友:
你那头也 太大了吧 这样要吹到什么是哈

网友:
楼猪钱多,出来炫耀的吧

网友:
在背面 用吹风枪 调到370 慢慢加热,然后用镊子夹出来。

网友:
取个电感,要这么大动作吗?

网友:
还是用焊锡枪方便

网友:
铬铁加吸锡器就行了,还用风枪

网友(2009-01-30):
我的办法~烙铁+大号针头(直径比要取的东西稍大点就可以)

网友:
就吸锡枪和烙铁就能解决,那有那么复杂

网友:
30W的烙铁就OK了

网友:
两把烙铁就能搞定。。。。

网友:
老兄,你的BGA风筒的风嘴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
你可以用75木柄的电烙铁,扁平口的外热,3秒就取下来了,不过要接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