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笔记本外接能显示,本本屏不显示

楼主(2008-12-27):
ASUS A8T笔记本外接能显示,本本屏不显示。机器是独立显卡板的那种
换过屏线,屏没能解决问题,屏上3。3V供电正常。
一般因该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不能修复,能在内部从AGP显卡口飞线过来吗?

网友:
最好是仔细看看 用本本的屏 光是不显吗 ?仔细看看有没有数据吧   要是能正常启动  我估计是有数据 只是没有背光吧    要是真没有 那可就跑到显卡板上了。。。。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显卡虚汗了 需要做BGA才行.

网友:
还有如果你没有专业设备就别动它  那个显卡是无铅的 一般是弄不化的 搞不好还把显卡弄坏 外接都没显了.切记切记.

网友:
如果确定显卡会引起这个故障的话,那就准备做显卡了。
我公司设备还算可以,这个机器本来是点不亮,换了北桥后就这样了。

网友:
我觉得不是显卡问题,外接有显示说明主板和独立显卡应该是好的,不好的话应该就显示不了,你查一下屏线上的几个电压都有吗?(VCC,R.G.B电压和CLK信号),查完这些再查高压板和灯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老大啊,屏上得数据线怎么能说是RGB呀???晕

网友:
如果原来是点不起来的``后来做了桥之后才点起来的```那显卡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外接有显,还是先检查一下屏方面。看看是不是屏有显而是灯不亮啊(要仔细看,暗暗的阴影),再注意一下屏线接口(接口座加韩),高压条你供电正常了那看看EN有米有吧```

网友:
这款灯管都很容易坏哦  今天就换了2根

网友:
主要是看清是屏不显还是屏暗

网友:
见得多了,就是显卡问题,以前我做了一个显卡没做好,结果成了四分屏,像监控一样,很好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同感。。。我想显卡可能性非常小。。。

网友:
自己顶下,继续等高手指点。(机器不会是暗屏问题,灯管是亮的)

网友:
昨天修一台华硕的本本待机回来后笔记本的屏花屏。外接显示器却是好的。结果是显卡驱动不对。从新装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