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波 显示器怪病

楼主(2008-12-27):
显示器开机,指示灯(黄表示通电蓝色开机) 黄灯频繁闪烁,然后逐渐不频繁,最后不亮了,开机偶尔正常,要不就出现下面画面
[
]
显示器

网友:
先刷个驱动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先要检查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是否正常.如正常.用风枪对驱动板进行加热处理.看故障现象是否有变化.

网友:
有价值,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