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主板诊断卡跑A7.B0

楼主(2008-12-27):
今天接到一根金士顿512M的内存条,插上试机.主板诊断卡跑完C1-C3-A7就不跑了, 怀疑是内存问题,后来换了一根内存主板点亮了. 请问内存跑A7从哪里下手修.看了无虚焊. 我说的是内存问题.
[
]
主板诊断卡

网友:
A7如果是845的板子那可能是内存供电或者槽接触不好

网友:
晕了,都不知道楼主是说内存坏,还是主板坏。

网友:
金士顿是存在兼容性问题的,不是每个板子都好用.

网友:
哪内存插别的机子能点亮吗?楼主是想修内存吗?

网友:
换了几台机子都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