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大水牛17纯平颜色《泛红》

楼主(2008-12-27):
接客户一17纯平显示器,可以显示除颜色泛红外都正常,请高手指教现在都不知道该从那里下手了

网友:
是全屏泛红吗?查RGB信号
如果只是部分泛红,查消磁电路

网友:
RGB正常,线也是好的,尾板也是对的,就是不知道现在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全屏还是局部?

网友:
检查菜单的颜色是否正常.如正常.问题一般出在前置视放部分.如不正常.那就要仔细检查整个视放电路了.

网友:
三枪电压都是正常的不?

网友:
查三枪电压,把尾板拉出插入几次,看行不行,三枪电压正常的话考虑管座接触不良,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象管老化了,拿下视放板查电压,

网友:
1  先调总线数据

2  查视放

网友:
菜单颜色是正常的,储存芯片也换了。
  后来不知道怎么弄到管座了,颜色突然闪了一下。然后就跟着理过去,发现管座接触不是很好。
   于是换了一个管座,再把所有的虚焊通通处理了一下。问题OK
  谢谢高手些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