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k431不显示故障

楼主(2008-12-27):
求助:此机能正常开关机。待机电流为0.02........开机后电流跳变到0.99a。

压各南北桥无效。

cpu电压为1.06v  南桥为nvidia芯片。型号为nf430-n-a3 它的供电有:3。3v.1.5v.
北桥集成nf6100的显卡。它的供电为1.16v。内存为1.78v

此机北桥有被人加焊好像。有松香的行迹。不过北桥四边有硬硬的红色胶打住。。我想加焊它。但胶难对付。。胶不拿掉。没有办法加焊吧。。

路过的高手请恩点。感谢中。。

网友:
北桥是容易出问题  但你不能上来就怀疑桥 最好先排除其他问题 确定后再做桥!  这个机器用手压很难见效 要做的话加热没用 必须取下来重做 而且会返修

网友:
本本波说的对,这本本的通病是北桥脱焊,因为散热太差,只有一个小散热片而已,不管是重新做,还是加焊,用段时间都会返修。

网友:
谢谢高手啊。帮忙啊。

感激不尽啊。

这胶要怎以去掉啊初次弄这种带胶的桥。。怕把主板焊盘搞掉。

北桥的锡球是多少大的。。。明天我先加焊在说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得太多了,修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不懂这取下时。锡球熔化。而胶没有熔化。拿不下来吧。。搞不好焊盘都会掉。/望有经验的师傅们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