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今日接了17寸TCL,现象是TOLt通电后,电源灯不亮,电源部分电压正常,二次无电压输出,根据经验,在这样的情况,接上100瓦灯泡的假负载,灯泡应该亮才是,可是接上就没有亮。究竟为咩?拜托各位,比点意见,问题出在那?。先谢了
电源

网友:
看看起振了吗 ,,,是不是启动电阻坏了

网友:
二次电源没有,你要看是升压型,还是降压型的。这很爆炸性吗????

网友:
看到题目可真够爆炸了,吓我一跳。

网友:
TCL没有异常,我看混乱到爆炸的是你的思路

网友:
给出你电源输出的电压参数.

网友:
只有大电容和开关管有300伏,其它的元件没有电压

网友:
题目起的好

网友:
就是,要以为是啥大事件呢

网友:
电源灯都不亮! 怎么会有二次电源! 查CPU吧!

网友:
电源故障
你看看开关电源是否有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
我还以为TCL又有什么了哟,名字起得真够爆炸。

网友:
看到标题,吓的我要全卖了压货的显示器,和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