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在电脑纯焊接方面这三种烙铁头选哪种合适?

楼主(2008-12-27):
用在电脑纯焊接(不拆焊)方面这三种烙铁头选哪种合适?老外在焊接时老用这种头焊接,焊点很接近于原厂焊点,请问下面三种选哪种最合适?

网友A:
看来你能选择的东西很多啊。我这就没这么幸运,只有附近一家卖的很垃圾的焊头。看视频里的洋人都是用第3种焊的,好象所有的芯片都用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能选择的东西很多啊。我这就没这么幸运,只有附近一家卖的很垃圾的焊头。看视频里的洋人都是用第3种焊的,好象所有的芯片都用那个。

你说的是否图片中的S3一字型最大号烙铁头?我也是通过网购的,本地没这类东西卖的,一字螺丝刀烙铁头是所有烙铁头中的始祖,世界上第一把烙铁的烙铁头就是一字螺丝刀头型的,看老外在焊接视频中老用一字螺丝刀焊接焊点很漂亮,但就是不知道尺寸大小是多少?按理说烙铁头越大越好,因为头大导热性越大,焊料越容易熔化,但最大号的一字型烙铁在在电脑方面会不会太大啊?

网友B:
水平,同志们啊!
手法练到家,拿什么都能焊出来

网友:
都不好用,实践证明修主板刀口白光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平,同志们啊!
手法练到家,拿什么都能焊出来

水平和好工具是成正比的,我就不信你能凭一根尖头的几块钱的普通烙铁通杀所有的电脑维修,焊接什么用什么样的烙铁头是有根据的,要不烙铁头也不会分那么多种了,那些自称焊接水平有多高的人其实说到底都是为了省钱,没有真实证据我是压根不信。

网友C:
我觉得是个人习惯,现在喜欢用刀头。技术好了,用啥样的工具也一样,这个是实话。
开始修机器不习惯用测试卡,那会儿我们这里也少,总觉得有点装。。。。
现在习惯了不开机先插测试卡。。。省事而已。
我邻居修电视的,厂家售后的,就是一把破烙铁打天下,天冷了换把功率大的。10几块一把的。他们上门服务,带着恒温烙铁也不得劲。
最后那个平头的如果用习惯了我觉得应该和刀头差不多吧。。。。没用过,纯属个人感觉
烙铁头开始是用马蹄型的,后来换刀头的,尖头的用不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个人习惯,现在喜欢用刀头。技术好了,用啥样的工具也一样,这个是实话。
开始修机器不习惯用测试卡,那会儿我们这里也少,总觉得有点装。。。。
现在习惯了不开机先插测试卡。。。省事而已。
我邻居修电 ...

老大说话有水平,我用尖头和圆头练来练去都不得要领,焊点不好看,或许是我用的锡丝太细的缘故,现在正在寻觅一个能让我掌握要领的烙铁头中,看了老外的学习视频觉得老外焊接时都爱用这种平头的,但大小不确定,想弄个真白光质量好点的,一个几十怕买错就浪费了。

网友D:
刀头是比较合适的

一把烙铁打天下是无奈之举,出门修东西也只有一把烙铁带着方便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刀头是比较合适的

一把烙铁打天下是无奈之举,出门修东西也只有一把烙铁带着方便呢,呵呵

如果我们的人民币比美金大的或许就不会是这样情况了。

网友:
刀头 或3C头都还可以 不过最重要还是靠个人技术

网友:
我使用的就是刀头的,原来买过原头的用不管。现在一直在用刀头,所有的元件都可以焊接

网友:
还是刀头的好用

网友:
好象 刀头的在焊接的时候 可以让你更容易的看清楚 也就是视野比较好

网友:
目前使用的是刀头的,技术需要好好的练的。~~~

网友:
淘宝好像有2.8元一把的烙铁好像不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一直用刀头的,习惯了!

网友:
我用的也只有一把,可怜啊

网友:
我也是个初学者,不小心把尖头的嫩弯了,哈哈更好用,不防你们试试

网友:
我一直用刀头的,习惯了!

网友:
我也是习惯刀头

网友E:
我用的是十多块钱一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