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C1——07

楼主(2008-12-27):
富士康主板C1——07循环跑,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助。。。。

网友:
检查内存和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和内存供电一从代码来看就是这两个了

网友:
主要检查下内存供电电路,清理下内存插槽

网友:
内存和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对地阻值--------换内存-------刷下bios看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压桥,有可能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