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8600gts 黑屏

楼主(2008-12-27):
网上60买来的,看了半天没有掉零件 鼓包。

问题是点不亮,显示器接口只有 4.9v 一个电压,
进系统在bug灯来回跳了几下后可以进入,可以听见windows声音,换显卡后发现显卡驱动给安装上了。

和好显卡比较,bug灯开头来回多跳了好几下,显示器接口少了好几个电压。

菜鸟蛋蛋不知道怎么量gpu电压,显存电压

网友:
好卡小喇叭笛的一下进系统了,坏8600gts bug灯在c1和88来回跳了5 6 下,小喇叭长响1秒半进系统了,显示器没有反映。

网友:
摸摸GPU发热不发,测供电,查16对电容

网友:
哦 我马上去查。 gpu 供电是那个管出来的啊,菜鸟蛋蛋求救

16对电容是不是pcie接口上面一排?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缺一不可,你的卡插外接12V电源没有?
测供电的位置在右边那个保护线圈上和一个MOS管上。

网友:
gpu  没有一点热  用万用表蜂鸣档检测到这3个电容2边会叫。
焊下其中3个电容测量正常,难道电路那里出短路了? 这个卡黑色,背面好多零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