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老本的问题

楼主(2008-12-27):
6G硬盘64M内存。不知道什么型号,机器安玩系统非常慢,进盘符都费劲
但是能进入,就是慢,请版主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这么老,慢也正常吧,装2000还是98系统?

网友:
98的原来可不是这样。

网友:
CPU内存硬盘都换一下试试。不行的话也可以让它退休养老了。

网友:
加一条128M内存,速度会快很多..........只是相对64M

网友:
有一台PII233的本子....加内存至192M后装系统进系统速度尚可

网友:
我照个位的话试试,实在不行就不修了。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内存

网友:
淘汰的机子还折腾它干什么

网友:
谢谢了,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