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00 花屏(有详细的图像说明)

楼主(2008-12-27):
我有一块盈通的显卡型号为:RX800XL-128GD1 MA
测得显存电压正常:2.0V,gpu电压1.4V,晶振两端都有电压。用R3PCIE一测试就死机。
1.进BIOS后的效果图

2.开机的画面

3.dos的图像

还没有动过的,请问各位高手还有没有救?

网友:
显存挂了而已吗?这个就简单点,还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呢?

网友:
你可以先加焊一下GPU,再试结果,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不防一试

网友:
请教  X800 用什么软件测..
   请教 2600HD 用什么软件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X800可以用ATIPCIE的测试软件测试,HD 2600可以用R6。

网友:
加焊一下GPU再说,检查下显卡靠金手指的一排耦合电容,可以加焊一下全部显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请教个问题!pci-e的那一排耦合电容起什么作用!他们要是其中一个或几个没容量了或短路了  ,显卡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
起的数据传输的作用,掉了会不开机,蓝屏,或运行程序死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