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3Z上内存掉电

楼主(2008-12-27):
华硕X3Z,AMD754CPU,DDR1内存,取掉内存跑D4,应该是认了CPU,不会掉电,插上内存后,D4之后连跑几个代码到03,然后掉电,刷了BIOS,BIOS电池有电,已压了无虚焊,CPU散热良好。不知何处故障了,紧急求助。
  别外,CPU风扇一直不转,不知本来为就是这样还是风扇电路有问题,因为有次碰到一台正常华硕的笔记本也是开机时风扇都不转,要CPU热了后才转。

网友:
内存打过值了吗?

网友:
可考虑放电试一下,一般来讲ASUS主板的风扇不会感应CPU温度才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阻值打了,CMOS放电了,还是老问题,正在维修中,在线等解决办法!!

网友:
AMD754CPU座子有没有回一下了

网友:
AMD的CPU很容易坏的,可以考虑换一个,要不你看看是不是读到显卡掉电,有些机器,读不过内存不掉电,可是读不过显卡是会掉电的

网友(2009-04-13):
难修也要修呀

网友:
換顆CPU試試看
回焊一下CPU腳座

网友:
应该是座子问题。。754的内存控制器是在cpu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