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joybook3000 笔记本花屏抖动,谁有它的图纸

楼主(2008-12-27):
外接显示器正常,这台本本因进水在主板上的屏线附近,开机花屏抖动,恳求指教!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过和你差不多的 是抖动 用外接的都正常  一开始我也没办法 后来装个系统就OK了 你不防也试试看

网友:
开机就抖动,类似行不同步,字被分成点点,看不清,而且上下会抖动.

网友:
把屏线接口擦一下,看看是不是进水氧化了。

网友:
测试主板不方便,拆屏后测试屏线,发现主板出来的LVDS 一组电阻阻值偏低,认定这组不良。但跑线跑不知连到哪里。

网友:
测下给屏供电电压足不足,我上次遇到个图象抖的,3。3伏只有3。1伏。后来飞了个3。3伏供电就好了

网友:
benq 的要装原驱动的,别的会有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