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主板上CPU无供电,上假负载能供电维修

楼主(2008-12-27):
已解决 主板上CPU无供电,上假负载能供电维修
今天一位客户送修一块昂达P4GVM主板,主板上CPU,CPU不工作,复位灯常亮,测CPU供电无,上假负载各组供电正常。
按照比较常规的思维换电源管理芯片,但故障依然。老师教其查io,它会影响VID,换IO故障还是依然。没法只有叫顾客推后取板。
晚上和师兄一起研究,试着飞线VID被迫让CPU上电,但是还是不能跑码。我们的测试进入蒙胧状态,我试着测试CPU座旁的有五个脚的芯片(型号R2U03),发现它与电源管理芯片的1~5脚相接,恰是VID线,将其换之,上电代码跑完,挂盘测试主机工作正常。总结:VID线共五根,主要用来识别CPU的型号,当然与之型号调整出相应的电压供CPU工作,它坏就造成无法识别CPU,当然不能正常工作(有点费话了)。也说明一点,光是飞线接地那是不可能让CPU工作的,度分析它的工作原理,的确这样做是错误的。
于些总结,与大家共享。

网友:
VID线

VID线是个什么东西哦!  请教

网友:
VID是电源管理芯片利用其不同的高低电平信号,来识别不同的CPU的工作电压,从而调出所需的工作电压。

网友:
LZ你的思路清楚,实际操作得当,动脑子,再加磨练定会成为一个高手,我们期待你.

网友:
VID 0和1 是上CPU时产生 一低一高电平

网友:
三楼说的正确,是识别CPU所需要的电压,而不是识别CPU.

网友:
VID这一块,是需要个组合的。

不同的CPU有不同的电压值,通过VID线路来控制CPU供电管输出相应的供电电压。

CPU假负载也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虚拟成一个CPU,让供电管输出一个指定的电压。

网友A:
能把那个芯片的图发过来看看吗 大概在什么位置也随便发下 谢谢

网友:
按VID组合飞线给予高低电平到电源IC不行吗?按理电源IC收到VID组合就会按组合输出电压至CPU的啊~~

网友:
请教下,你说的这个R2U03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这型号的板的南桥边有个HA11的是什么来的?有什么用啊?管脚定义是?

网友:
很有代表性  希望楼主多发实战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那个芯片的图发过来看看吗 大概在什么位置也随便发下 谢谢

不好意思,客户已取走了这块主板,它的位置在CPU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户取走了这块板子,其它的没有细看

网友:
可参考ISL6556B的资料,研究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春和,看了之图纸之后,明白了它的功用。找了很久关于它的图纸,终于找到,谢谢

网友:
那个5脚的管子是 拉低VID电压的前的一个工作条件 输出到CPU的工作电压应该是1.2V,由于 我们的假负载是 直接把VID拉低的,所以CPU VOCRE会出来电压~, 而上CPU必须满足前面 1.2V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