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示器白屏问题!

楼主(2008-12-27):
15寸的lg屏开机有图像过两秒以后慢慢白屏,开关机正常,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代换驱动板.检查驱动板送往屏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检查屏电路的各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是屏的排线接触问题吧!

网友:
已经修好,谢谢大家。是别的维修店修出来的问题

网友(2009-03-26):
把维修经验说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09-06-11):
先代换驱动板试试,大部分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