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4PE·X TE开机一会就死机,求助

楼主(2008-12-27):
华硕ASUSP4PE·X TE 主板,cpuP4 2.4B 这样的一台电脑,开机一会就死机(是进入系统后),是屏幕鼠标不动的情况,不是黑屏,清空BIOS也不行,系统也重做了,内存,显卡,硬盘,电源,数据线,包括IDE口都换过了,还是开机一会就死机,问题肯定出在主板上了,目测主板没有明显异样,象这样死机的情况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修,请有经验的大侠帮我分析分析,
(CPU、显卡散热都没问题的)

为感!!!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键盘问题,这种故障可能是主板中最难修的一种

会不会是BIOS???

网友:
你的鼠标有没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进系统很慢慢的机器,清空CMOS就好了,但你这问题那天有一商家拿来和你说的故障差不多,但是我没给他进系统试,只是进CMOS里边儿进行了一下,没问题就让他拿走了,下次一定进系统试试,但那问题我觉得把板子清洗一下,烤干了再试看行不!

网友:
把板子上的网卡,声卡,还有com口,在BIOS的屏蔽。如果还不行,再依次的用风抢取下这些芯片。

网友:
CMOS清零、刷BIOS程序、CPU座及供电、CPU座到内存插槽、CPU座到北桥、桥芯片问题及供电

网友:
先把网卡 声卡在BIOS里屏蔽了在试试 昨天我就遇见一块板子就这情况 把网卡屏了以后好了。。。

网友:
我认为  IO  可能性比较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