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一块9400GT显卡 玩游戏黑屏

楼主(2008-12-27):
今天买了一块9400GT显卡 做其他的正常 只要一玩3D游戏就黑屏 主机感觉并没有死机 歌都在正常的放 就是显示器没信号 重启后进3D游戏故障依旧 换了好电源也是这样

  搞清楚了 确实是显卡有问题 换了一块又出现死机现象 又再换了块HD4650 总算是正常了

网友:
拿去保修呀
要不说发MATS来看呀

网友:
把显卡装在别的主机上试啊,看还卡把 或者换一显卡试试看,要不就是不兼容

网友:
是不是用显卡自带的驱动,换个驱动看下
昨天一个9250,玩3D就黑屏,并不死机,换驱动后OK

网友:
嗯是的
驱动不完全
CS也会
有的游戏要求高
有的游戏却没有关系

网友:
建议LZ考虑下显卡散热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的几位说的问题都要考虑进去,下次排除这些问题再发贴。这样大家才会更有效率的帮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新卡产生此故障,首先考虑驱动与散热。

网友:
用驱动人生驱动一下呀!

网友:
安装显卡自带的驱动程序,不行就格掉C盘重装系统看一下

一般新卡没什么问题的,大多是驱动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