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什么是片选信号

楼主(2008-12-27):
老师讲的片选信号,不知道是什么信号,片选信号如果不正常,会引起什么问题,菜鸟请教师傅们

网友:
片选信号就是cpu发出的指令选中了bios,常见于跑FF 00 的板子,但是如果有片选的话就说明cpu已经正常了,不跑马的问题就出在了bios电路了,不知道我说的你明白否

网友:
当系统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之后,接下来CPU就要开始执行代码,CPU执行的第一个指令就是BIOS里的一段代码,要运行这段代码首先就要告诉BIOS作好准备,其实就是CPU发给BIOS的一个复位信号,这个信号就是片选信号.让BIOS打开读写功能,CPU才能把这段代码调到寄存器里然后执行,用示波器在MINI槽64脚上可以打到CPU执行代码的波形.
表达能力有限,但也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