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液晶摔后上下部分亮度不一样

楼主(2008-12-28):
有一台美格液晶摔了后从最中间起上部分亮度要暗一些,其它一切正常。把亮度调到100后就不太明显了,请问应该是什么故障?

网友:
应该是灯管错位,或者导光膜这些组件发生了位移

网友:
决不是灯管和导光膜的出错,

网友:
这种美格的很垃圾,高压板没有保护的,很有可能是灯管断了一根,

网友:
晕了,肯定不是灯管的问题
如果是灯管的问题就不会有明显的分界线了,过度应该柔和的!

网友:
谢谢 各位了 是我说错了不是亮度不一样 应该是上部分颜色深一点 图片上很明显的从最中间起

网友:
而且我也打开看了灯管背光板什么都是好的 :L

网友:
因為明暗有一條明顯區隔所以不是燈管壞
應該是屏電路哪裡接觸不良
那個區段的工作電壓不夠了

网友:
各位高手都没遇到过此现象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三星  19   上面正常  下面黒屏的
后来人家说是屏坏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顶上去  跪求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难道是炫彩菜单打开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上的控制心片坏了!屏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我认为是是屏 和高压板 你先换高压板看 ,          给你建议

网友:
如果是灯管的问题,会保护的,我看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高压 板和灯管绝对是好的我拆了看过。要是有一个灯管坏的话就会开机保护的。而现在其它的一切都正常。

网友:
这现象绝对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明显和灯管无关么,不然没有那么明显的分隔的。既然是摔坏以后出现的故障,我觉得首先要考虑是不是存在接触不良了,建议先易后难,看看屏线及其接口什么的有没有问题,再把几个主要的芯片加焊看看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换下灯管试啊

网友:
应该就是屏坏了,灯开坏一个会保护,因为是摔过的,高压的可能性很小了